[求助] 一种奇怪的unroll DFE均衡器结构

楼主(2024-05-20):
求助大神,学习SerDes RX电路的时候看到一种奇怪的半速率预测式unroll DFE结构如图所示。MUX1的作用是干嘛的呀。第一级slicer有三组输入,data in、后四个抽头通过加法器反馈回来的均衡值,还有三个来自于dac的信号(三个同样的电流舵阵列,可以分别赋值给寄存器输出指定值,经过电阻串转为电压),按照预测式unroll结构,有两个来自dac的值是第一抽头H0+和H0-,还有一个dac的值应该是erroe检测路径的target value吧,为什么需要一个MUX1在第一级slicer和第二级slicer之间呢?

网友A:
好厉害, 我也看不懂, 可以认识一下吗?

网友B:
请问出处是哪篇论文

网友B:
感觉像是把控制单元写成MUX了,实际并不是MUX,而是逻辑控制单元生成控制信号和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我也看不懂, 可以认识一下吗?

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出处是哪篇论文

没有论文信息,有的话还能硬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把控制单元写成MUX了,实际并不是MUX,而是逻辑控制单元生成控制信号和data ...

mux1是一堆传输门,可以选h1+/-和target value送到下一级slicer里,下一级的unroll mux输入可以是h1+/-或target value,error路径的第二级slicer也可以是这三个值里的任意一个。常规的unroll结构应该就只是h1+/-送入unroll mux,target value这个path的输出直接给error路径的第二级slicer嘛

楼主:
补充一下,MUX1可以细分为三个MUX,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