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建立config后多出一个找不到的模块

楼主(2024-05-20):
AMS仿真建立config后多出一个找不到的模块。I3是数字的模块。这个怎么解?

网友A:
config界面上在Library  List把数字库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界面上在Library  List把数字库加上

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界面上在Library  List把数字库加上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ams 做tran仿真,仿真时间在600us以内ok,如果时间超过600us,plot出来的图形只有600us以内的数据,这个你会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界面上在Library  List把数字库加上

我找到了,添加上去还是有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界面上在Library  List把数字库加上

还有个问题,能麻烦你帮我看看,AMS tran仿真,仿真时间在600us,plot出来的图时间是对的,但仿真时间大于600us只plot 600us 的图形。像仿真800us,plot只有6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界面上在Library  List把数字库加上

搞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能麻烦你帮我看看,AMS tran仿真,仿真时间在600us,plot出来的图时间是对的,但仿真时间大于 ...

搞定了,数字的模块有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