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闪退

楼主(2024-05-20):
版图闪退,某个cell的layout,一打开就闪退,用oaScan修复不管用,依旧打不开;ciw窗口报错:*warning* Process was terminated with SIGSEGV signal;有大佬直到怎么解决吗?太难受了,重画几次图了

网友A:
你这搞个原创我是真的没绷住,

报这个错说明你数据没修成功,
看看指令运行完后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搞个原创我是真的没绷住,

报这个错说明你数据没修成功,

oascan不是万能的

网友:
能复制出来吗?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当前这个模块里面调用了A模块,A模块中又调用的当前模块,这种互相调用的情况有点像

网友(2025-10-3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12-08):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当前这个模块里面调用了A模块,A模块中又调用的当前模块,这种互相调用的情况有点像 ...

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