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PEX跑完了做后仿问题,input.scs中定义重复

楼主(2024-05-20):
求助在学习Cadence,PEX跑完了做后仿,结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ERROR (SFE-3): "input.scs" 39: The subckt `rnposab_pcell_0' is being redefined. Previously, it was defined in line 29 of `input.scs'. Remove or rename either definition.怎样解决

网友A:
打开input.scs这个文件,找到第29行,找到rnposab_pcell_0把.subckt和.end之间的注释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input.scs这个文件,找到第29行,找到rnposab_pcell_0把.subckt和.end之间的注释掉即可 ...

注释掉之后重新运行还是会覆盖之前修改的,进行扫描的直接点run也不行 还是会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