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fpga前端设计 可综合循环语句

楼主(2024-05-20):
请问各位大佬,module中这种语句是不是不可综合呀,其中loading_flag_delay是时序的周期脉冲信号,应该怎么改捏

网友:
采用generate。verilog 2001 或者systemverilog都是支持的。
你的那个code看不懂。。。。。
下面是个简单的例子:

  1. genvar i

网友:
采用generate。verilog 2001 或者systemverilog都是支持的。
你的那个code看不懂。。。。。
下面是个简单的例子:

genvar i;
// faster :: 1 always block, simulator can optimize the for loop
always @(posedge sysclk) begin
  for (i = 0; i < 3 ; i = i + 1) begin
    temp[i] <= 1'b0;
  end
end

// slower :: creates 4 always blocks, harder for the simulator to optimize
genvar i;
generate // optional if > *-2001
for (i = 0; i < 3 ; i = i + 1) begin
    always @(posedge sysclk) begin
        temp[i] <= 1'b0;
    end
end
endgenerate // match generate </code></p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