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转换器EA输出问题

楼主(2024-05-20):
求助各位大佬,对于DC-DC转换器中EA输出的值是怎么得来的?
负载变化、输入变化都会影响EA输出的直流电平,那么负载、输入变化后EA的直流电平具体变化多少呢?
有一种说法是EA的输出要与电感电流的平均值趋势一致,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稳态闭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态闭环调节

您的意思是这个EA输出的值不是算出来的,而是整个系统自动调节出来的,或者也能叫作自适应的对不

网友:
得看是什么类型的控制,单电压环控制?峰值电流控制?平均电流控制?还是其他什么控制
以电压环EA输出为例

单电压环控制:EA输出电压决定占空比,那肯定和占空比变化规律一样咯
峰值电流控制:EA输出电压决定峰值电流,那肯定和峰值电流变化规律一样咯
平均电流控制:EA输出电压决定平均电流,那肯定和平均电流变化规律一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