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如何防止逆向工程呢?

楼主(2024-05-21):
一些开关电容,竞争对手是不是很容易找芯愿景逆向出原理来?

网友A:
不管有用没用,多加点数字算法,这样就不好逆向了。

网友B:
数字部分做算法和加密,模拟部分做防抄袭设计,做冗余电路和冗余控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用没用,多加点数字算法,这样就不好逆向了。

开关电容上,加点啥数字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部分做算法和加密,模拟部分做防抄袭设计,做冗余电路和冗余控制位

谢谢,防抄袭设计,怎么做呢?

网友C:
开关电容加dummy呗。除非你搞创新或者数字实现,模拟的原理很难隐藏,常见就那些架构,原理论文都写得命名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容加dummy呗。除非你搞创新或者数字实现,模拟的原理很难隐藏,常见就那些架构,原理论文都写得命名 ...

只加dummy就能防住别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防抄袭设计,怎么做呢?

用反向分析不出来的那部分信息做防抄袭,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的方阻,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合是可以用做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反向分析不出来的那部分信息做防抄袭,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的方阻,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合是可以用 ...

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合是可以用做加密的

能否展开讲讲,没听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合是可以用做加密的

能否展开讲讲,没听懂。

等长等宽等间距的poly电阻,反向无法区分其具体分类。作为设计者可以让他们携带信息,反向时则无法发现。除非一个一个实测,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也可以引入更高阶的技术进行迷惑和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长等宽等间距的poly电阻,反向无法区分其具体分类。作为设计者可以让他们携带信息,反向时则无法发现。 ...

你好,电阻不就是一个阻值么?如何携带信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电阻不就是一个阻值么?如何携带信息啊?

注意听讲:用反向分析不出来的那部分信息做防抄袭,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的方阻,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合是可以用做加密的

重点(1):反向无法分析区分出来的器件是可以考虑用来加密的。因为反向时原电路的一些信息会丢失。
重点(2):举例poly电阻,不同类型poly电阻的方阻不是一样的,反向比较难区分。
重点(3):利用反向无法区分识别某些细分器件这一点,去设计放抄袭电路。

网友:
能反向说明,反向者和设计者在电路结构上是信息对称的。防抄袭电路就是让反向者和设计者在电路上信息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听讲:用反向分析不出来的那部分信息做防抄袭,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的方阻,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 ...

反向时,原电路的信息为什么会消失?

电阻可以一个一个测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听讲:用反向分析不出来的那部分信息做防抄袭,举个栗子,比如poly电阻的方阻,不同poly电阻的排列组 ...

大部分反向主要参考电路结构,原理别人都反向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向时,原电路的信息为什么会消失?

电阻可以一个一个测出来吧。

一个一个实测的话,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也可以引入更高阶的技术进行迷惑和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实测的话,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也可以引入更高阶的技术进行迷惑和混淆。
...

谢谢指点,请问你所说的更高阶的技术是什么?能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