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源随器移除右半平面的零点

楼主(2024-05-21):
如何简便(不用小信号模型详细计算)的看出左半平面零点在gm2/Cm。

1.拉扎维书上简便计算零点时是将输出短路到GND,认为流入输出的总电流为0,这里能用该方法吗,我用这个方法没算出来,有大佬指点下吗

2.右图中的等效电路,为什么M2和Cm能等效为一个增益为1的理想放大器+1/gm2+Cm

电路图

电路图

由小信号模型计算出的表达式

由小信号模型计算出的表达式

网友(点评):
右边等效电路是错的!M2管不能等效为1/gm和Av=1的串联。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啊,
1、我是把cgs带着然后用输出短路到地算了一遍,没啥问题好像
2、反馈通路上M2相当于一个源极跟随器,增益近似为1,输出电阻为1/gm2

网友B:
感觉应该是1/[Cm(1/gm1-1/gm2)]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啊,
1、我是把cgs带着然后用输出短路到地算了一遍,没啥问题好像
2、反馈通路上M2相当于一个 ...

输出不是在Vo吗,输出阻抗1/gm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1/[Cm(1/gm1-1/gm2)]n呢

怎么算出这个答案的,能写一下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啊,
1、我是把cgs带着然后用输出短路到地算了一遍,没啥问题好像
2、反馈通路上M2相当于一个 ...

1、我是把cgs带着然后用输出短路到地算了一遍,没啥问题好像

这个你咋算的呀,能看看过程吗,我输出短到地感觉没法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不是在Vo吗,输出阻抗1/gm是什么意思

从M2源端看的阻抗,我意思是这个增益为1的放大器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M2源端看的阻抗,我意思是这个增益为1的放大器输出阻抗

OK,但是你这个是咋算的呢“1、我是把cgs带着然后用输出短路到地算了一遍,没啥问题好像“

能给个过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但是你这个是咋算的呢“1、我是把cgs带着然后用输出短路到地算了一遍,没啥问题好像“

能给个过程不

不知道对否

这样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否

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否

不好意思大大

想ˋ知道怎麼拆成 s1+s2  s1*s2這邊我有點不懂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大大

想ˋ知道怎麼拆成 s1+s2  s1*s2這邊我有點不懂

以前的求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

网友(2025-05-15):
为什么这里的右零点推至无穷大呢?

网友(2025-09-18):
请问第二个应该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