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瞬态仿真报错

楼主(2024-05-21):
    tran: time = 15.57 ms    (15.6 %), step = 5.056 ps    (5.06 n%)
    tran: time = 15.57 ms    (15.6 %), step = 8.414 ps    (8.41 n%)
    tran: time = 15.57 ms    (15.6 %), step = 9.502 ps     (9.5 n%)
    tran: time = 15.57 ms    (15.6 %), step = 3.375 ps    (3.37 n%)
    tran: time = 15.57 ms    (15.6 %), step = 5.329 ps    (5.33 n%)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time = 15.5721 m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振荡器仿真过程中每次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报错 然后跳出仿真(内存够用),请问是什么原因?求大佬指点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或者对地电容容值过大什么的,瞬态跑一会儿就报错一般都是电路问题,软件一般不会有啥问题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方式1:查看内存是否充足,释放内存,删除simulation的数据
方式2:更换启动文件61.cshrc的版本,从618换为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