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Lite应用bus-matrix的问题

楼主(2024-05-21):
请教下各位大佬,AHB-Lite在应用bus-matrix的情况下,允许多个master同时访问多个不同的slave吗?还是说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master占用总线,等前一个master访问结束了再轮到下一个?

网友A:
看你用的是哪一个ahb bus-matrix,当前A/S/C的IP都是支持多个master同时访问不同的slav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是哪一个ahb bus-matrix,当前A/S/C的IP都是支持多个master同时访问不同的slave的 ...

请问下大佬,您说的A/S/C都是什么,A是arm吗?我用的是ar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大佬,您说的A/S/C都是什么,A是arm吗?我用的是arm的

ARM Synopsys Cadence; 你用ARM的,应该databook,文档上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Synopsys Cadence; 你用ARM的,应该databook,文档上有说明的

是的,datasheet上有写,但看后一句话的意思好像是还得仲裁?不太清楚同一个clk cycle内是否允许2个master对不同的slave进行访问,所以想请教大佬们确认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B:
matrixj就是矩阵,多个master分别访问不同的slave,可以同时访问。简单举个例子:
Master:M0,M1,M2,
Slave: S0,S1,S2,
如果同时:M0->S0,M1->S1,M2->S2,那么就可以同时访问。
如果同时:M0->S0,M1->S0,M2->S1,那么 M0和M1需要ARB之后只有一个能访问S0,另一个Master需要前一个结束后才能访问S0,但是M2马上就可以访问S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rixj就是矩阵,多个master分别访问不同的slave,可以同时访问。简单举个例子:
Master:M0,M1,M2,
Sl ...

感谢大佬答疑!

网友:
生成桥的时候有三种仲裁方式,

网友(2024-07-03):
假如是同一时刻发起的话,slave端会有arbiter进行仲裁,根据设置的bus matrix的各个master的优先级进行仲裁

网友:
请问一下大佬的ahb-lite matrix是怎么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