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关疑问

楼主(2024-05-21):
这是一个常见的LDO结构,但是C1和C2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C1是减小过冲的,C2就是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是减小过冲的,C2就是补偿电容。

请问过冲是怎么造成的,这个电容是怎么减少过冲影响的,十分感谢

网友A:
Vref上冲,左对管输入上冲,漏端下冲(电容上端),尾电流减小,第一级输出上冲,输出下冲,就能缓解这个上冲吧,下冲也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上冲,左对管输入上冲,漏端下冲(电容上端),尾电流减小,第一级输出上冲,输出下冲,就能缓解这个上 ...

好的 学到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上冲,左对管输入上冲,漏端下冲(电容上端),尾电流减小,第一级输出上冲,输出下冲,就能缓解这个上 ...

那这个C2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作用

网友:
很天真很烂漫。

网友:
C2加快瞬态响应+补偿零点

网友(2024-08-06):
我只知道C2会将右半平面零点推到超高频,同时产生一个左半平面零点,起到频率补偿是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f上冲,左对管输入上冲,漏端下冲(电容上端),尾电流减小,第一级输出上冲,输出下冲,就能缓解这个上 ...

学到了

网友(2024-11-01):
我猜会不会是抑制沟道调制效应的,抑制左边电流mirror的沟道调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