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OOST升压充电时,输出比输入低的阶段

楼主(2024-05-21):
小弟想用BOOST做一个升压充电器给电池充电,但是电池电压可能出现比输入更低的情况,比如VIN=5V、VBAT=3.5V

那么工作时SW电位始终比VIN更低,电感电流会持续增大。
我是想在BOOST并联一个LDO,当VBAT<VIN时使用LDO进行涓流充电。但是LDO也不可能充到VBAT>VIN,比如最多到4.5V。
那么在VBAT=4.5~5V这个阶段如何处理呢?或者有什么好办法处理VBAT<VIN的情况?

目前我是想在VBAT=4.5~5V这个阶段恒关闭上管,使BOOST进行异步整流,因为体二极管压降有0.7V以上,那么SW电位会高于VIN,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合理,还请大佬指教,或者有相关资料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去搜一下电池充电IC的产品手册,比如MPS的相关产品

网友A: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芯片是通过外围在boost拓扑里加一个buck小环路,Vbat较低时限流。能加个vx好友吗,我也在做dcdc锂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芯片是通过外围在boost拓扑里加一个buck小环路,Vbat较低时限流。能加个vx好友吗,我也在 ...

额,没太理解你说的,不过应该不能做的太复杂否则得不偿失了。你发VX吧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