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好奇cadence xrun/irun 在命令行下怎么做混仿

楼主(2024-05-21):
目前我使用了synopsys 的 vcs+xa和vcs+finesim 做混仿,很丝滑。synopsys 混仿完全支持pre-sim和pre-cosim 复用同样的用例,之前将verilog 模型切换为spice 网表。在命令行,make跑很丝滑。但是我发现在cadence 的xrun 下跑混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也使用了virtuoso 这种界面里面调用ams +xrun加载rtl 做混仿。但是这种图形界面操作方式的确不方便,或者不习惯。习惯写代码搞定验证环境环境,只有debug,才需要图形界面。但是virtuoso 这种操作需要点点击鼠标,没有写代代码个make 搞定。 就是想知道xrun+ams 怎么不通过virtuoso跑混仿,直接通过加载参数控制能否可能。当然virtuoso 也有batch mode,是不是cadence 的混仿一定要通过virtuoso?

我通过xrun + ams 的 命令:
xrun
        -abvglobalfailurelimit 100
        -incdir /RDsim/xxx/sim
        -negdelay
        -neg_tchk
        -tfile ../cfg/rtl_xrun_notchk.cfg
        -compile
        -elaborate
        -64bit
        -snsvdpi
        -sv
        -sysv
        -disable_sem2009
        -tlm2
        -uvm
        -timescale 1ns/1ps
        -input ../cfg/xrun_ucli.cfg
        -l xrun_compile.log
        -warn_multiple_drive
        +define+WAVE_FSDB
        -access +rwc
        -loadpli1 debpli:novas_pli_boot
        -cdslib ../sim/cds.lib
        ../cfg/ams.scs
        -amsfastspice
        -iereport
        -status
        -allowredefinition
        -amsconnrules ConnRules_18V_full_fast
        -amsbind
        -chkdigdisp
        -top TESTBENCH
        +define+MD_NO1
        +define+SINGLE_DUV_NUM
        +define+TC_COSIM_001
        +define+RTL_ENV
        +define+SIM_DEBUG
        -f ../cfg/tb_rtl.f

其中ams.scs 是加载的spice网表和模拟的控制:
cds.lib 添加了连接库

但是最后编译模拟的那个定在在数字中例化找不到。
instance 'XXX_1MX64' is unresolved in 'XXX。 这个是在模拟的spice网表中。
应该是缺少了某种数字和模拟的connect 的东西。不知道在xrun 中怎么添加这个connect。

参考一下virtuoso 界面点击run 生成的仿真命令(需要点击太多次鼠标,什么加载verilog 生成shematic,cellview->config,设置connect):

xrun
-UNBUFFERED
-cdslib ./cds.lib
-errormax 50
-status
-nowarn DLNOHV
-nowarn DLCLAP
-v93
-incdir ${IC_INVOKE_DIR}/
-ade
-timescale 1ns/1ns
-vtimescale 1ns/1ns
-discipline logic
-delay_mode None
-novitalaccl
-access r
-noparamerr
-amspartinfo ../psf/partition.info -rnm_partinfo
-modelincdir ${IC_INVOKE_DIR}/
./amsControlSpectre.scs
-input ./probe.tcl
-run -exit
-xmsimargs "+amsrawdir ../psf"
-simcompatible_ams spectre
-name CONF_SIM.inv_tb:config
-amsconnrules ConnRules_3V_full
+define+CDS_SELECT_CRS
+define+CONNRULES_3V_FULL
-allowredefinition
-amsbind
-top CONF_SIM.inv_tb:schematic
-top cds_globals
./netlist.vams
-f ./textInputs
./cds_globals.vams
-l ../psf/xrun.log

楼主:
看了安装路径下,还真有这一个例子:
/edatools/cadence/virtuoso/IC618ISR13is/CDNS/xcelium/18.03-s/tools.lnx86/amsd/samples/aium/spice_in_middle

#!/bin/csh -f

irun \
     ./source/digital/*.vams \
     ./source/digital/*.v \
     *.v \
     -amsf \
     -timescale 1ns/100ps \
     -iereport \
     amscf.scs \
     -input probe.tcl

研究研究

网友A:
数字和模拟的connect是指portmap文件吗?我是加在amscf.scs中的amsd块里的。portmap subckt=cellname file="./cell.pb",在pb文件里写模拟对应数字接口以及输入输出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的connect是指portmap文件吗?我是加在amscf.scs中的amsd块里的。portmap subckt=cellname file= ...

是这样的,添加这个可以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选择用ultrasim 做solver,如果其强制制定用-solver spectre, 就会提示:*F,MULSOL: AMSD encountered an error: Can not specify more than 1 solver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specify only one. The optional solvers are: aps, spectre and ultrasim. If no solver is specified, spectre will be selected as the default one

用-solver ultrasim 就可以编译。但是ultrasim  太旧了,xrun 19 之后的版本也不支持了。我想问问怎么在哪里指定的ultrasim。我的编译选项

xrun
        -abvglobalfailurelimit 100
        -incdir /RDsim/xxx/sim
        -negdelay
        -neg_tchk
        -tfile ../cfg/rtl_xrun_notchk.cfg
        -compile
        -elaborate
        -64bit
        -snsvdpi
        -sv
        -sysv
        -disable_sem2009
        -tlm2
        -uvm
        -timescale 1ns/1ps
        -input ../cfg/xrun_ucli.cfg
        -l xrun_compile.log
        -warn_multiple_drive
        +define+WAVE_FSDB
        -access +rwc
        -loadpli1 debpli:novas_pli_boot
        -amsspef
        ../cfg/ams.scs
        -spectre_args +duplicate_subckt=warning
        -amsfastspice
        -iereport
        -status
        -solver spectre
        +define+MD_NO1
        +define+SINGLE_DUV_NUM
        +define+TC_DEMO
        +define+RTL_ENV
        +define+SIM_DEBUG
        -f ../cfg/tb_rtl.f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添加这个可以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选择用ultrasim 做solver,如果其强 ...

解决了,估计是-solver spectre 和 -amsfastspice 有冲突,可能加载-amsfastspice 就是使用ultrasim。另外  +duplicate_subckt=warning  和 +redefinedparams=warning 是仿真哪里生效 啊,这样加 不行: -spectre_args +duplicate_subckt=warning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估计是-solver spectre 和 -amsfastspice 有冲突,可能加载-amsfastspice 就是使用ultrasim。另 ...

eetop 都没有人回复,我自己解决了,记录一下,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redefinedparams=ignore duplicate_subckt=Warning 放在scs 文件中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添加这个可以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选择用ultrasim 做solver,如果其强 ...

楼主,非常感谢。但是请问你使用xrun大于1909版本后解决那个 specter19.1不支持的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ultrasim这个问题了吗?其次,你这个编译是一步编译+执行吗?

网友B:
楼主还在做这个吗?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模拟激励的信号似乎都不听话,电压都是乱的,你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非常感谢。但是请问你使用xrun大于1909版本后解决那个 specter19.1不支持的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ultr ...

这个没法解决,cadence 都抛弃ultrasim 了,改为spectre吧,我是先编译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做这个吗?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模拟激励的信号似乎都不听话,电压都是乱的,你有遇到过吗 ...

暂时没有研究这么深,等遇到了再说, 或者你发发你的编译运行原型或者scs 配置看看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做这个吗?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模拟激励的信号似乎都不听话,电压都是乱的,你有遇到过吗 ...

电压紊乱原因:是rtl在实例化的时候按照vcs+xa的原则,没有实例化模拟信号导致,加上模拟信号后就ok了

网友C(2024-07-24):
引用 楼主:
eetop 都没有人回复,我自己解决了,记录一下,供有需要的人参考。
redefinedparams=ignore duplicate_su ...

请问一下这个.SCS是加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做这个吗?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模拟激励的信号似乎都不听话,电压都是乱的,你有遇到过吗 ...

暂时没有研究了,没有遇到过。你可以先跑跑xrun 下demo 对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SCS是加在什么地方呢?

你这个在网上搜索一下,你这个是图形界面virtuoso那种混仿.  我也试过可以,这一块网上例子很多。需要你先添加工艺库,才能添加scs

网友(2024-09-24):
最近也在弄混仿,但我这个小菜鸡啥也不会啊sos!
想请教楼主,目前我有数字的verilog文件和模拟的top网表,需要将这两个东西进行仿真,通过virtuoso图形界面,一顿设置之后是成功仿真的,而后有一个xrun.log或者xrunArgs,是不是靠这两个文件可以组成我最终的脚本完成混仿过程,应该怎么操作呢?
是完全可以不打开virtuoso吗?跟用VCS一样make以下就好了?请指教!!!

网友D:
全网在搜,virtuoso怎么用脚本做混仿,谢谢楼主!!!
应届菜鸡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有rtl文件和模拟的网表,需要用virtuoso进行混仿,通过图形界面的混仿已经仿真成功,是否可以实现纯脚本化的混合仿真呢?不用打开的virtuoso 的那种,之前用VCS都是直接make以下就可以了。
我通过图形界面的仿真会产生xrun.log和xrunArgs,这两个的内容和您发的脚本十分类似,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我通过virtuoso图形界面操作的脚本翻译结果?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在命令行呢?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用 xrun 做 AMS 混仿时生成的 netlist.vams 有问题,手工修改 netlist.vams 后不知道如何操作才能用上新的 netlist.vams

网友:
我是在virtuso 里面把TB+DUT 搭好,然后在ADE里面 netlist and run一下,产生的xrunAgrs 和xrun用到的一些file (netlist.vams, amsControlSpectrre.scs, cds.lib, ie_card 等),可以直接在脚本里面调用 xrun -f xrunAgrs, 和跑DV一样;

ADE 还有Ocean 这种方式,但没有上面的灵活,每次都要重新抽网表,遇到模拟临时改动等,抽netlist 经常fail.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D:
全网在搜,virtuoso怎么用脚本做混仿,谢谢楼主!!!
应届菜鸡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有rtl文件和模拟的网表, ...

基本上就是使用xrunArgs,个别行,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用。使用命令行就非常灵活了。啥都可以改,啥都可以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做这个吗?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模拟激励的信号似乎都不听话,电压都是乱的,你有遇到过吗 ...

估计主要是各个输入的管脚都需要加相应电压,电流,一定要注意地,ground gnd; 这样

楼主(2024-12-30):
引用 网友D:
全网在搜,virtuoso怎么用脚本做混仿,谢谢楼主!!!
应届菜鸡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有rtl文件和模拟的网表, ...

看我的回复吧,另外xrun/irun 安装目录下有对应的例子。我也不习惯virtuoso 图形界面点鼠标。

网友(2025-02-08):
楼主,能请教一下您vcs+xa如何做混仿么,使用命令行操作,我现在查到都是使用ams的gui操作的T_T

网友(2025-07-04):
楼主,请教一下如何把mos_method=s加进去。
经纬说明:在做xrun的混仿时,启动复位都OK了,但是还没到finish或者tran定义的结束时间就退出了,建议是把mos_method=a改成mos_method=s,现在正头疼如何加进去,在例子中就没看到这个参数,应该是环境整体就定义的,帮助看到这个参数了,可是太菜不知道如何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