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IF,VCD,FSDB之间的异同?

楼主(2024-05-21):
这三种不同的翻转文件有什么区别?什么场景选择什么翻转文件?

网友A:
SAIF:文本格式,存储的是toggle rate数据,只能粗略算平均功耗,优点是快,用于优化功耗,例如给综合PR工具吃

VCD和FSDB都是波形文件,本质上没有区别;FSDB是压缩过却又没有精度损失(起码对signoff工具来说是这样),唯一缺点是对工具有版本要求;而VCD则是所有power signoff工具及版本都应支持,缺点就是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IF:文本格式,存储的是toggle rate数据,只能粗略算平均功耗,优点是快,用于优化功耗,例如给综合PR工 ...

为什么 vless dynamic ir 也会需要VCD 文件呢(redhawk ug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IF:文本格式,存储的是toggle rate数据,只能粗略算平均功耗,优点是快,用于优化功耗,例如给综合PR工 ...

SAIF文件只是有翻转率信息。PR工具只是把翻转率比较高,物理位置比较集中的instance给分散开吗?会考虑timing window吗?

网友:
vectorless一般是不需要vcd的,但确实也有VCD-driven vectorless analysis这种混合模式,就是利用VCD的信息再做统计推断,具体有哪些算法不清楚,例如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算出每个instance的toggle rate和static state, 但有没有可能还会推断别的规律像是InstA每十ns中第5和第7 ns翻转这种就不清楚了。我的理解是VCD是原相机,VCD-driven vectorless是做了特征化再复原,VCD有可能只拍了侧脸(太耗时,所以只选了一张照片),而VCD-driven vectorless试图展示正脸(worst case)的轮廓(没那么耗时,可以选一段视频)

关于IR-aware的PR engine, 没有了解过,将翻转率高的instance分散当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步时钟之间考虑timing window应该也不难实现。另外考虑上power grid应该也不是很难。最大的难点是在做好IR-aware的同时能保持PPA,congestion不degrade. 如果有查到资料也请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