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提取verilog model給数字soc验证用的

楼主(2024-05-21):
如何将模拟电路转换成数字verilog代码。给数字soc验证用的。具体用什么软件生成。

网友A:
需要带功能的话需要自己写.v或者ams模型。
只需要blackbox的话,你们模拟工具virtuoso可以直接提取。
需要混合仿真的话,virtuoso可以抽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带功能的话需要自己写.v或者ams模型。
只需要blackbox的话,你们模拟工具virtuoso可以直接提取。
需要 ...

感谢  但是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但是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B:
模拟电路 除了完全用库里面的STD Cell做的电路,其余的.V 都需要自己写给数字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电路 除了完全用库里面的STD Cell做的电路,其余的.V 都需要自己写给数字去验证 ...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比如本身就是STD Cell做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比如本身就是STD Cell做的电路

我们公司是有脚本去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比如本身就是STD Cell做的电路

如果功能比较简单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呀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A:
需要带功能的话需要自己写.v或者ams模型。
只需要blackbox的话,你们模拟工具virtuoso可以直接提取。
需要 ...

请教一下,这个flow怎么去操作,您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