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4-05-21):
使用SMIC-BCDA工艺流了片出现了如下情况:

仿真得到的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的温度系数为363uV/℃,但是芯片实测结果却成了390uV/℃。
是哪里分析不到位吗?还是说工艺偏差导致的?但是如果是工艺偏差的话,那工艺制造和smic提供的模型差异有点大呀。

网友A:
simcs 的模型里各种corner出来的温度系数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cs 的模型里各种corner出来的温度系数是一样的?

不是,我看的是mc的数据,是一簇,然后集中分布在363上下。
现在测试芯片,测了8颗,集中分布在390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cs 的模型里各种corner出来的温度系数是一样的?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少考虑了非理想因素,还是smic模型不准。(corner本身已经包含了process和mismatch的影响,又分析了测量带来的误差,但是认为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B(2024-12-26):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温度传感器的测试结果和仿真结果不一致,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温度传感器的测试结果和仿真结果不一致,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

还没有,准备下一版做个测试电路验证一下PDK的准确性

网友(2025-10-21):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准备下一版做个测试电路验证一下PDK的准确性

请问楼主用的delta Vbe,是PNP50嘛 ,要用什么方案验证PDK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