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预放大器失调仿真

楼主(2024-05-21):
测量原理:在dc工作点,测量Vout+与Vout-差值再除以运放增益,即为失调电压Vos的值。

楼主:
Q:为什么仿真结果不是正态曲线?

PS:预放大器电路: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孩子

网友:
我提出一个可能性供你参考,失调只有在放大器处于放大状态时才可以使用VO/A的方式来计算Vos,如果失调大到放大器输出端饱和,那么只能计算出VDD/A类似这样的结果。因此你会看到两个条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