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G怎么样插入??

楼主(2024-05-21):
ICG到底怎么样插入??又应该怎么限制多少寄存器才插入ICG?

网友A:
可在综合阶段插入,可以选择针对多少位以上的信号才插入门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综合阶段插入,可以选择针对多少位以上的信号才插入门控

具体点呢,需要什么命令呢??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对,就是这样

网友B:
在dc_shell/dcnxt_shell 里面man set_clock_gating_stytle,改变这个的设置控制ICG的插入,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c_shell/dcnxt_shell 里面man set_clock_gating_stytle,改变这个的设置控制ICG的插入,你的明白? ...

谢谢你,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dc_shell/dcnxt_shell 里面man set_clock_gating_stytle,改变这个的设置控制ICG的插入,你的明白? ...

你们的ICG不是rtl时例化到.v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ICG不是rtl时例化到.v中的吗

ICG 分为两种,一种是rtl里面提前例化好的,另外一种是综合里面插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ICG不是rtl时例化到.v中的吗

rtl插一次,一般比较粗。综合工具还可以再给你插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