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incdir 后加哪些uvm文件?

楼主(2024-05-21):
正在学习uvm,对vcs命令还不熟悉。
我看makefile里vcs命令后经常跟 +incdir+$UVM_HOME/src $UVM_HOME/uvm.sv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想问一下添加了路径$UVM_HOME/src后,为什么还要单独再添加src下的uvm.sh和uvm_dpi.cc?
以及我还看到有些例子会再+incdir+$UVM_HOME/src/uvm_pkg.sv,是如果用到uvm_pkg.sv一定要加上这句吗?

网友:
要不试试VCS_UVM_HOME这个环境变量

网友:
+incdir+$UVM_HOME/src
$UVM_HOME/src/uvm_pkg.sv
rtl/dut.v
uvm_hierarchy/top_tb.sv

我的filelist里写这四行就可以跑起来了,当然还要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setenv UVM_HOME /xxxx/Synopsys/vcs/2020.12-sp1/etc/uvm-1.1

网友:
可以直接用-ntb_opts uvm-1.2就好了

网友:
加uvm_dpi.cc是因为UVM中的一些DPI调用需要,这是C代码,不在sv中,所以额外加;不光要加,还要传入 -CFLAGS -DVCS参数 ;当然现在eda安装目录下有适配的uvm库,编译命令也支持直接使用安装包内的uvm库,比如s家的-ntb_opts uvm,c家的-uvm;这样就不需要额外指定编译uvm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