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家的VIP后仿真异常慢

楼主(2024-05-21):
各位大佬,有遇到使用S家的VIP后,仿真异常慢吗?我之前自己写的总线操作,可能5分钟就跑完一个用例,用了s家的I2C vip后,可能需要20分钟,然后今天,服务器上跑需要一个多小时了,完全没法用啊。各位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
慢就对了,里面加密的一大坨,用vip就没有不拖仿真速度的

网友A:
I2C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1G的时钟啊,你自己时钟的是不是跑的比较慢。

正常的AMBA主要也就是编译慢一点,跑起来还凑活。

I2C这玩意不行就自己写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1G的时钟啊,你自己时钟的是不是跑的比较慢。

正常的AMBA主要也就是编译慢一点,跑起 ...

之前就自己写的总线驱动,也没写vip形式的方式,确实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