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oc的疑问

楼主(2024-05-21):
  在innovus里面可以用proc { avg } { XXX }来简化命令操作 那么在linux也可以用吗?
  为什么linus里面我man出来和百度出来都是说的文件管理系统。。
  比如说我想把查找一个文件是否存在 这样的命令包进一个简单命令里面 用proc可以实现吗?

  如果不行希望可以提供我其他解决办法 是不是linux里面脚本语言有什么不一样?
  感谢各位

网友A:
当然不一样,innovus用的是TCL, linux用的是shell, 而且有各种shell

查看shell解释器:echo $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一样,innovus用的是TCL, linux用的是shell, 而且有各种shell

查看shell解释器:echo $SHELL ...

您真是一语中的,原来是最根本都不一样,哈哈。Thanks♪(・ω・)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是一语中的,原来是最根本都不一样,哈哈。Thanks♪(・ω・)ノ

可以写一个tcl的执行文件,然后alias啊

网友B:
shell下面有tcl解释器也可以执行tcl脚本,在脚本头上加上 #!tcl解释器路径 (比如#!/bin/tclsh8.5),然后把脚本权限改成可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ell下面有tcl解释器也可以执行tcl脚本,在脚本头上加上 #!tcl解释器路径 (比如#!/bin/tclsh8.5),然后 ...

不过proc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ell下面有tcl解释器也可以执行tcl脚本,在脚本头上加上 #!tcl解释器路径 (比如#!/bin/tclsh8.5),然后 ...

好滴,蟹蟹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