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个造滑梯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5-21):
1.作用:把矩形分割成两个相同的滑梯多边形

用法:在CIW窗口load RectChopToLadder.il脚本,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5或者RectChopToLadder()或者RectChopToLadder(stepW stepH)来调用,默认stepW=5 stepL=1,用最后一种调用方法可以改stepW stepH。

这个脚本是借用一位叫“寻雨”坛友的代码,在他的代码基础上进行了一点点的升级改进,原代码来源于下贴的10楼: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61&pid=11213823

2.作用:创建电源线常用的梯形线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reatePowerLine.il脚本,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8或者CreatePowerLineForm()来调用。

747 Bytes, 下载次数: 13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佬,make一下。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这里在询问大佬一个问题。比如我要如何对sch中一个普通pmos的s端进行连线修改。比如之前s端连接的是net1我想用脚本改成net2。我查找了一下属性。发现找不到。求大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这里在询问大佬一个问题。比如我要如何对sch中一个普通pmos的s端进行连线修改。比如之前s端连 ...

没试成功,我也不会

网友(2024-07-24):
请问那个图标怎么弄出来的呢?就是这串字符串
iconString=
        "\
        \
        \
        \
        \
        \
        \
        \
        \
        \
        \
        \
        \
        \
        \
        "

网友B:
请问那个火柴人的小图的那个字符串怎么整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火柴人的小图的那个字符串怎么整出来的呢?

手动撸出来的<狗头>

网友C(2024-08-23):
大佬,出现*ERROR* load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 t '') - nil是什么问题呀,是我的版本太低了吗,6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出现*ERROR* load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 t '') - nil是什么问题呀, ...

你是不是load的格式不对
load "..."
load("...")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load的格式不对
load "..."
load("...")

不好意思,的确是一开始load错了

使用的时候又出现了 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 - round2 ,这个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的确是一开始load错了

使用的时候又出现了 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 - round2 ,这个 ...

你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函数,把round2改成round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函数,把round2改成round

可以了,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个火柴人的小图的那个字符串怎么整出来的呢?

网上有那种将图片转成字符串的小软件

网友(2024-12-17):
Create the power line

这个就是调w l的

网友(2025-01-27):
为什么我执行命令后,矩型框只出现一个滑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版本不支持这个函数,把round2改成round

为什么我执行完,只出了一个滑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执行完,只出了一个滑梯呢?

RectChopToLadder.il是把一个矩形分成两个;CreatePowerLine.il就只生成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ctChopToLadder.il是把一个矩形分成两个;CreatePowerLine.il就只生成一个

谢谢大老回复,我用的是RectChopToLadder.il,把矩形分成两个,但是我分出来的滑梯,只有一个w,和h, 没有连续递进的形状了。这样是对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老回复,我用的是RectChopToLadder.il,把矩形分成两个,但是我分出来的滑梯,只有一个w,和h, 没有 ...

你把矩形拉长拉高点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把矩形拉长拉高点再试试

也不行,如下图这样。脚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行,如下图这样。脚本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从结果来看,是你的steps这个参数的值为1,循环只进行了一次,得到一个stepW和一个stepH。

你先检查下round2()这个函数在你的版本中是否有问题吧,或者换成round()试试

网友:
目前以测试一个tcl 产生器件封装的流程。 tcl -> AutoCAD ->import dxf 。 在 Allegro 中 自动化完成 一些规则芯片器件的封装。 目前有一点遗憾,tcl 还不能直接打开AutoCAD软件,需要手动启动AutoCAD软件,并在其命令行上执行lisp脚本;还不能直接打开Allegro 软件,但可以用快捷键执行脚本完成。体验还是可以的,也算是毫秒级完成封装绘制。(PS:曾经也希望能好好掌握skill,但限于skill仅在Allegro中应用,还是用TCL应用更广泛,横跨很多EDA软件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