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5-21):
大佬能帮我看一下嘛,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改了好一会,没想出来哪里有问题,感谢!

网友:
昨天注册的账号,11点50问的问题,看来你也是刚入门。提醒一下那个时间点工作久了容易让人思路混乱,我们一般处理这种情况就是等到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大脑刚开机处理比较快。你悬赏200信元真不少啊,这个LVS错误其实挺简单容易改的。左边版图,右边电路,现在左边两个点对应右边一个点,并且没有多余的报错,就是说左边板图这两个应该是右边电路上的一个。解决:点左边的5然后弹到对应版图上1.接到VSS的线上。2.在5上打PIN(VSS)跑LVS时选择connect all nets by name 就可通过PIN连接,但连接总图时你仍需使用金属线将这两点连接。加油

网友:
这个 5  报错报在那里

网友:
点亮这两个,接在一起

网友:
看看这个常见的LVS分析,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layout的VSS+5=source的VSS,lvs是layout和source的比对

网友:
2对1,开路,版图5要连到VSS

网友:
5和vss连起来

网友:
多了一条5可能是有开路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