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64的工艺,管子参数不显示

楼主(2024-05-22):
我的 tsmcN64的工艺,管子参数不显示,Q出来也看不到WL等参数,包括电容也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吗,还是工艺本身的问题

已经排除了不是大小写Q的问题

楼主:
有无大佬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傻了。都不好意思回。
一般是安装pdk问题,可以用CDF看一下是否有显示值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傻了。都不好意思回。
一般是安装pdk问题,可以用CDF看一下是否有显示值选项。 ...

不好意思,新手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