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MOS的版图

楼主(2024-05-22):
40nm工艺下用cascode耐压3.3V的器件做5V的驱动。如下的2个PMOS,可以使用图(b)的画法吗?
由于要过大电流,接5V的S与G拉开距离提高均流。

网友:
肯定不可以呀兄弟,这两个电压识别层一样吗你就merge了。

网友:
可以用B,但是需要split gate打开。另外为什么“接5V的S与G拉开距离可以提高均流”?

楼主:
拉大距离相当于加了串接电阻。如果某一部分电流过大,这部分的串接电阻的压降大,会减少MOS管的实际Vsd,从而减少这部分的电流。

网友:
你确定3Vpmos能耐5V?栅氧可能会击穿。如果可以的,采用b画法个人觉得没问题,中间节点也不走电流,类似叠管nmos画法,但是最好S/D做一样的处理;如有说错,欢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