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MOS的版图

楼主(2024-05-22):
40nm工艺下用cascode耐压3.3V的器件做5V的驱动。如下的2个PMOS,可以使用图(b)的画法吗?
由于要过大电流,接5V的S与G拉开距离提高均流。

网友:
由于要过大电流,接5V的S与G拉开距离提高均流。?为什么能提供电流的均匀性??

楼主:
拉大距离相当于加了串接电阻。如果某一部分电流过大,这部分的串接电阻的压降大,会减少MOS管的实际Vsd,从而减少这部分的电流。

网友:
能否使用该画法 可以通过后仿真来看看这个画法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从画法B来看,是增加的S端扩散区的长度,可以降低过流密度,减少电迁移效应,但如果过度拉长,会增加S端电阻,影响器件导通性能。 同时,扩散区拉长带来的S端寄生电阻,寄生电容可能会影响驱动能力,速度信号延迟,带宽减小等因素,需结合电路的设计角度来看待(例如你的电路都不Care这些,就要求该器件能稳定过流,长期可靠。增加鲁棒性)。
且需要考虑器件不匹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