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ostMask ECO 相关问题

楼主(2024-05-22):
大佬们,Innovus 在进行postMask ECO 时使用addTieHiLo -postMask 命令后(为进行ecoRoute),做LVL发现金属层被动到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addTieHiLo -postMask true -cell {...} -createHierPort true
文档说这个命令时将接到logical 0 和logical 1的pin 连到已经存在的tie cell,不会增加和删除cell,按理来说这一步应该只是修改netlist的连接关系,还未进行ecoRoute,不应该动到金属层吧

楼主:
原因时addTieHiLo -postMask 命令会查找已有的tie cell并将其Net删除,创造新的Net,因此就会动到预料之外的金属层,大佬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吗

楼主:
已解决,由于addTieHiLo -postMask 命令在同一Hierarchy上找不到Tie cell, 因此是需要用-createHierPort true参数到其他Hierarchy上找,找到的Tie Cell 原先Net会被删除,并创建新的Net。为解决这个问题,当在同一Hierarchy上找不到时,我们可以使用attachTerm命令手动把Pin连到Tie cell的Net

网友A:
检查设计规则: 可以通过运行 DRC 来检查设计规则是否存在冲突。如果有冲突,需要逐步解决这些冲突,并确保在 ECO 过程中保持设计规则的合规性。  检查 ECO 参数设置: 确保 addTieHiLo -postMask 命令的参数设置正确,并且在进行 ecoRoute 时仔细检查参数设置,避免出现金属层被动的情况。  手动调整布局: 如果出现金属层被动的情况,可能需要手动调整布局来解决问题。可以通过移动布局元素或调整金属层连接方式等方法来解决金属层被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设计规则: 可以通过运行 DRC 来检查设计规则是否存在冲突。如果有冲突,需要逐步解决这些冲突,并确保 ...

学习了,谢谢大佬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