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总线仿真

楼主(2024-05-22):
这是仿真图,仿真用的uvm环境,我看uvm的总线里面也有检测到pready为0时等待的语句
uvm里是:@(posedge vif.pclk iff(vif.pready)); vif.penable = 0;
那为什么我pready信号明明在时钟上升沿拉低了,却并没有触发等待呢。
pready是时序逻辑赋值,时钟也是vif.pclk.

网友A:
apb波形不应该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b波形不应该是这样么?

我这是不和他差不多吗?截得时psel、pready和penable还有pcl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不和他差不多吗?截得时psel、pready和penable还有pclk

你的波形没有T4~T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形没有T4~T5

我问不就是因为他没有T4T5不正常,我不懂为什么不正常,我要是没看过这个图我能知道不正常吗

网友B:
你是用截图虚线部分的pclk把pready拉低,还是虚线前一拍pclk?感觉是时钟沿timing region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截图虚线部分的pclk把pready拉低,还是虚线前一拍pclk?感觉是时钟沿timing region的问题。 ...

uvm好像因为时钟沿的原因没有检测到pready拉低,pready加了个1ps的延时就会等待了

网友:
有可能你是在这一拍把pready拉低,那同一个时钟去检测pready=0就会延后一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