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nus 综合 reset fanout问题

楼主(2024-05-22):
Genus综合时默认reset 是ideal net,如何让genus综合时就fix reset上的fannout

By default, Genus will automatically idealize the following objects:

■ Clock nets
■ Asynchronous set/reset nets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在PR时候做不是更好吗?类似clock t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在PR时候做不是更好吗?类似clock tree。。。。

dc应该只默认clock是ideal net,把genus的网表导入到dc时report timing想和genus做个比较
dc在reset路径上会有很大的时序违反 genus因为是ideal net所以没有,很是干扰。
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让两个工具在ff/reset/set的处理上一致起来 。。。

网友:
在综合阶段给reset加buffer tree的原因是可以提早看到同步释放是否有时序风险

做对比的话genus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那就在DC这边处理呗,手动对reset signal set_ideal_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