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采样管连接方式

楼主(2024-05-22):
采样管连接方式如图:
1.M1的源和衬底与M2的漏和衬底短接;
2.同时通过M3做电容连接到地,请问这样的连接方式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对tigaojin)?

网友A(2024-07-12):
Ans:

   应该是开关电源采样电路,图中的电容为保持电容,其他的MOS应该是作switch用的

楼主(2024-08-21):
引用 网友A:
Ans:

   应该是开关电源采样电路,图中的电容为保持电容,其他的MOS应该是作switch用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不知道这个保持电容有什么用,也有点不能理解他的衬底连接方式,这样会减小体偏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