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片的poly电阻布局DRC报AA不过怎么办

楼主(2024-05-22):
图一:poly电阻的布局

图二:DRC报错的位置

图三:DRC描述的错误

求助!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拉开间距

楼主:
拉开poly电阻的间距不能解决呀

网友:
在外围用ring围一圈看看。稍微宽一点的,多试试

网友:
加ring,spaceAA有限制

网友:
报这个错本质是由于有源区在单位面积内的密度不够,一般fab厂会自己加dummy,但是POLY部分是不会加有源区dummy的。你这个错现在报两个有源区AA之间的间距最小不超过10,所以你要修改的话,不仅要把电阻拉开,还要添加Psub环并且使其间距不超过10um。你这个电阻的长度肯定超过10um了,所以周围加一圈环我感觉还不足以解决。还得拉开在中间也加上环。

网友:
每个电阻中间加一条dummy AA,小制成pdk自己带着dummy AA啊

网友:
poly电阻拆成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