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位SAR ADC FFT仿真结果性能很差怎么办

楼主(2024-05-22):
最近设计了一个10位的差分SAR ADC,FFT后性能很差,采样信号的输出ENOB就只有9bit,是不是采样电路就没设计好?另外像SNR、SFDR这些指标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优化?寻求大佬们帮助~

对ADC后理想DAC输出进行FFT结果

对ADC后理想DAC输出进行FFT结果

对采样输出进行FFT结果

对采样输出进行FFT结果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我之前在看朱樟明老师的写的《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里好像提了一般采样开关的ENOB高出预计的有效位数会好一些

网友:
我的思路是:全理想电路,验证FFT结果与MATLAB建模仿真是否一样->依次更换实际采样电路、DAC、比较器,验证实际电路模块对性能的影响->全部换成实际电路,综合看电路性能

网友:
谐波比较大。采样后谐波就比较高了,考虑采样电路的非线性问题。ADC后差这么多,挺奇怪的

楼主:
感谢大家!我单仿采样模块ENOB可以达到12bit,但是接DAC电容阵列后下降的比较厉害,是不是我的从传输门尺寸不对使采样信号失真了?我先换成理想模块仿真一下

网友(2025-04-19):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单仿采样模块ENOB可以达到12bit,但是接DAC电容阵列后下降的比较厉害,是不是我的从传输门尺寸 ...

请问楼主最后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