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传输门版图,其中的mos管的衬底问题

楼主(2024-05-22):
想画一个传输门,原理图中用的是四端器件,连线可以看图,

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像图上这样画对不对,是网上看来的这样可以画衬底,所以干脆用了guard ring的线来画了,PMOS那边是NW层碰到就显示Nb了,NMOS那边是PDK层碰到就显示Pb。
第二个问题是PMOS原理图上PMOS衬底连的是Pb,NMOS衬底连的是Nb,但是版图这边画出来为啥就反了呢,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画错了
其他还不知道有哪些问题存在,恳请大佬们指点!!新手刚开始学习版图

网友A:
跑个ls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个ls看看呗,

lvs主要是这两种报错,一个是说连线错了,好像也是说的NMOS和PMOS衬底连接不对。

另一个错误是说missing port,每个端口都说missing port

网友B:
xl别那么在意,只是个辅助,不是完全依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别那么在意,只是个辅助,不是完全依靠它

感谢回复!那就是可以不用在意自动显示出来的连接口,直接把对应的端口连上去就可以了吗,我刚刚试了一下确实lvs确实没有这样的报错了,不过版图上端口一直在闪烁提示。

另外请教一下missing port要如何解决呢,在M1层 上放的端口是M1Pin,label也是M1 text这样的,但是还是一直说missing por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就是可以不用在意自动显示出来的连接口,直接把对应的端口连上去就可以了吗,我刚刚试了一下 ...

missing port也许是连线错了造成的,我看了一下,你两个环好像反了,pmos上是sp,但需要nring,上面是sn,同时sn和sp不能重叠

网友:
你端口打PIN层不对吧,一般器件可以选自带的body环,你P管只用环上边,N管加个下边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ssing port也许是连线错了造成的,我看了一下,你两个环好像反了,pmos上是sp,但需要nring,上面是sn ...

上面PMOS的环是用的N注入的,是NW里面那圈白色的线,我是照着自带的MPP Guard Ring生成的然后对照着画的multipart path。
连线应该没错,毕竟就这么几根线。又查了一下lvs的文件
TEXT LAYER 131 ATTACH 131 M1

PORT LAYER TEXT 131
是这样说的,不过重新看了techfile里面131对应的是叫做PV_P层,换成这也不行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PMOS的环是用的N注入的,是NW里面那圈白色的线,我是照着自带的MPP Guard Ring生成的然后对照着画的m ...

其他pin是对的,那就看看连线关系,或者跑DRC看看有没有D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pin是对的,那就看看连线关系,或者跑DRC看看有没有DRC错误

每个pin都不对,都是提示missing port
但是lvs这里点击又是会显示有,就跟这个的Y图上一样,左边的是版图,右边的是对应的原理图。不是都识别到Y了嘛,但是还是移植报错missing p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pin都不对,都是提示missing port
但是lvs这里点击又是会显示有,就跟这个的Y图上一样,左边 ...

用你的M1 pin打lable试试呢,会怎么样

网友:
你给tap拉开,用well去盖上。给tap用m1打上p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就是可以不用在意自动显示出来的连接口,直接把对应的端口连上去就可以了吗,我刚刚试了一下 ...

label肯定要打M1_pin才对呢,你的lvs port显示了Y port在layout中是没有的,所以你检查一下por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M1 pin打lable试试呢,会怎么样

感谢大佬!确实可以了!!之前一直以为端口用pin,然后对应的label要用text层。十分感谢!!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我另一个反相器lvs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差不多的意思说是衬底没有用到,这里是用的三端器件,在原理图设置那边已经把PMOS的bulk设置成vdd,NMOS的bulk设置成vss,然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lvs报错PMOS 的衬底没有连接到vdd。还有一个报错是nxwell_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POWER,好像也是说没连接到Vdd,求大佬赐教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bel肯定要打M1_pin才对呢,你的lvs port显示了Y port在layout中是没有的,所以你检查一下port就可以了
...

换成pin确实可以了!!之前一直以为端口用pin,然后对应的label要用text层。也是十分感谢!!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我另一个反相器lvs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差不多的意思说是衬底没有用到,这里是用的三端器件,在原理图设置那边已经把PMOS的bulk设置成vdd,NMOS的bulk设置成vss,然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lvs报错PMOS 的衬底没有连接到vdd。还有一个报错是nxwell_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POWER,好像也是说没连接到Vdd,求大佬赐教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确实可以了!!之前一直以为端口用pin,然后对应的label要用text层。十分感谢!!

另外还想 ...

这是ERC嘛,这两个问题不用管,你只要保证他连接上就行,你实在要弄的话需要只在跑lvs时,在lvs option里面的supply里面输入你的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RC嘛,这两个问题不用管,你只要保证他连接上就行,你实在要弄的话需要只在跑lvs时,在lvs option里 ...

第二张图是ERC的错误,第一张图的不是。跑的时候已经把VDD和VSS写上去了,现在这个错误应该是跟另一个ERC错误错的地方一样吧,就是说这个PMOS的衬底没连接到VDD,这个不管的话不就看不到那个笑脸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是ERC的错误,第一张图的不是。跑的时候已经把VDD和VSS写上去了,现在这个错误应该是跟另一个ERC ...

没看第一张,不好意思,你pmos的N阱与衬底的N阱没接起来,用N阱连起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第一张,不好意思,你pmos的N阱与衬底的N阱没接起来,用N阱连起来就可以
...

忘记回复了,确实这样就可以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