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Nwell是怎么识别的,求助!!

楼主(2024-05-22):
萌新最近画版图遇上个问题,实际生产的时候是如何识别哪块是nwell的?
比如下面的这个pmos和n环。
按理来说pmos的话实际生产出来是一整块nwell吧。
nwell保护环的话截面图是只有一圈是nwell,里面的psub其实还是和bulk连在一起的吗?(参考nwell ring截面图)
那如果我把pmos放在n环里,实际生产出来的是外面一圈n环,里面一小块nwell,但是psub还是整体连在一起的吗? 有点困惑

我是希望能用个n环把几个pmos包起来,让他们在同一个nwell中,这应该怎么实现呢?

pmos_nwell

pmos_nwell

nwell ring截面图

nwell ring截面图

网友:
用Rantgle 画一个Nwell的方形层整体盖住MOS与RING

网友:
你剖面图画画看看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直接画一个整块的nwell覆盖ring和pmos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直接画一个整块的nwell覆盖ring和pmos就好了呢。。。。
...

赞同你这个可能

网友:
自己补啊

网友:
看看DESIGN RULE的器件剖面图,NWELL环和NWELL阱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nwell 你可以在display中将这个图层修改为实心,你就能看见是否接在一起了。衬底生成的nw是环行(内框外没有n阱)如果n衬底的nw没有和poms的nw接上会有提示的

网友:
首先P管是做在N阱里面的,如下图所示,栅很好辨别,两侧p+掺杂的则分别为他的Source和Drain端,最外侧的n+掺杂则为它的Body端;
N阱的制作流程简述:涂抹光刻胶-->N阱掩模版曝光-->显影-->离子注入n型杂质(如:磷)-->去胶-->退火激活,N阱再分布;(建议了解一下工艺流程)
所以第一个问题:P管直接做在N阱里面,是完整的一部分(建议:如果你不确定哪里是N阱,可以将layout的NW 的display 更改一下 全部填充颜色,就看的很明显了)
N环,也就是P管的Body tap,当然也是在N阱里面的,如下图所示,两侧n+ 即为所说的“n环”;
第二个问题:将几个pmos放在一起,最外边用Nring 来包围,可能里面有没有覆盖NW的地方,会出现drc的错误,所以和楼上的说法一致,快捷键“r”矩形圈住即可。

pmos图示

pmos图示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大家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