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工艺库的X1M和X1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5-22):
工艺库里有两种cell,以BUFFER为例,一种是BUF_X1M_A7PP140ZTEH_C40,一种是BUF_X1M_A7PP140ZTEH_C40,它们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24-07-22):
功能上没有区别,B的意思是平衡上升沿和下降沿,M的意思是最小化输入延迟。如果在tree上,对边沿平衡敏感的一般用B

网友:
这是arm的std ce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