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仿真出现问题:Source could not be read

楼主(2024-05-22):
做LVS仿真时出现上述错误,搜了一下说把网表设置成Analog,然后我在启动Candence前加入了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重新仿真后还是不行,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这是由于没有source.added导致的,有好几种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在calibre setup里面有个netlist export,在里面include file加上fab提供的source.ad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由于没有source.added导致的,有好几种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在calibre setup里面有个net ...

谢谢您,解决了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由于没有source.added导致的,有好几种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就是在calibre setup里面有个net ...

请问在net export中已经加入了提供的文件但还是提示缺失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