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执行insert mbist 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错误

楼主(2024-05-22):
各位大佬,跑tessent自带的带有memory repair的例子,原版脚本没有修改,就是在最后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时,修改为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simulator vcs,也在它之前加载了vcs的环境变量,但是跑脚本在执行完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simulator vcs后,还是显示Error:
Error:4 out of 4 simulations failed:
ICLNetwork -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esign failed
MemoryBisr_BisrChainAccess -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esign failed
MemoryBist_P1- the compilation if the design failed 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Test_P1 -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esign failed
请问是调用vcs失败还是说例子本身产生的文件有问题?目前log里没有其他的Error。
我跑的是tessent_example_automotive_reference_flow_v2021.2/wrapped_cores/processor_core/1.insert_mbist
说明如下图:

407行执行完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 -simulator vcs -store simulation_waveforms_on -keep simulation_data on -simulator options "-notimingcheck" -compilation options "-timescale 1ns/1ps"后出现Errror信息。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找到ICL的vcs.simulation.log检查里面的Error,根据提示解决问题。

网友A(2024-07-0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找到ICL的vcs.simulation.log检查里面的Error,根据提示解决问题。 ...

大佬,我到vcs.simulation_log看了一下,发现下面的内容,依然没有想到解决办法,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 Entry 1
vlogan -kdb -full64 -work dutwork +librescan +v2k \
-f file_lists/vcs.listl \
-f vcs.argumentsl
/eda/synopsys/2O22/zoix/T-2022.06-SP2-2/bin/vlogan: line 34: /bin/zoix2v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zoix.tmpdir/*.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zoix.tmpdir/*.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ed: can't read zoix.tmpdir/*.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da/synopsys/2022/zoix/T-2022.06-SP2-2/bin/vlogan: line 45 :/vcs-mx/bin/vloga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f [$? != 0 ] ; then xitval=-l; echo ure on entry 1"; fi
failure on entry 1

网友:
从error log看是调用了zoix的vlogan,不是直接调用vcs。可能和你的eda环境配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到vcs.simulation_log看了一下,发现下面的内容,依然没有想到解决办法,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

看提示no such file 这里,应该是缺乏该文件,估计是和你EDA设置的路径有关。我建议你不用他自带的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了,应该自己建立vcs仿真环境,将生成的文件集成到vcs环境中。去跑仿真,并打开fsdb波形,比它自己自带的工具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