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前仿真遇到含有VDD和VSS pin的std cell的问题

楼主(2024-05-22):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upf flow,按照vcs 的user guide 自己写了一个.upf文件,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1、只有chip顶层的一个power domain:TOP
2、在这个power domain中虚拟了VDD、VDDS(VDD的power sw的out端)和VSS,然后分别连接好power net
3、对所有input和output做了iso
最终在verdi中的电路power map效果如下

遇到的问题:
1、我在跑upf 仿真的时候,发现波形上有x态,最后发现原来是rtl里面例化了一些带有VDD和VSS pin的std_cell(如下图所示),这些std_cell的VDD和VSS是z态,这就导致了这些cell没有起作用(即这些cell的输出是x,输入正常),所以我就很奇怪,是upf文件里面定义的不对吗?还是rtl里面不需要例化带VDD和VSS的cell(即采用同一个cell的不带VDD和VSS的model)还请大佬解惑,非常感谢

楼主:
增加upf的内容:

网友A(2024-06-26):
是rtl+upf前仿吗 这个阶段不需要电源貌似.定义个空的supply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tl+upf前仿吗 这个阶段不需要电源貌似.定义个空的supply set.

其他的模块:比如其他厂家的ram和rom,它们是有电源pin的,前仿的时候需要将这些电源pin连到各自的power domain以得到power控制,然后进行仿真,按照这个思路的话,若std_cell不要电源的话不会很奇怪吗?还请大侠解下惑,谢谢

网友B:
想问下大佬是参考的哪个user guide,是Verdi UPF Architect 吗?

网友:
看你UPF里面是不是有些iso 没加supply net,应该加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大佬是参考的哪个user guide,是Verdi UPF Architect 吗?

有个vcs自带的demo,我就是参考这个demo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大佬是参考的哪个user guide,是Verdi UPF Architect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