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调电路

楼主(2024-05-2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修调电路该如何设计,有没有相应的教程或者论文,实在是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Tradeoffs_and_Optimization_in_Analog_CMOS_Design”  5年经验,需要模拟设计有提高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Tradeoffs_and_Optimization_in_Analog_CMOS_Design”  5年经验,需要模拟设计有提高的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