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振荡器设计中遇到的疑问

楼主(2024-05-22):
请问一下各位,在一个3级的反相器构成的ring中,将反相器PMOS和NMOS管的W同时扩大两倍,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变呢? 书上说是因为每一级仍然可以看作是Unity fanout。请问该如何理解unity fanout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频率会有少许变化,不过虽然W增大会增加反相器的驱动能力,但是同时也会增大反相器的输入电容,并且在L不变时两者都和W接近正比例关系,因此频率不会变太多。
但是如果环形振荡器的某一个或者几个输出连接一个固定的负载电容,那么在W较小时,负载相对于反相器自身的输入电容就较大;在W较大时负载就相对的小。这时输出频率就会随W的变化有显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会有少许变化,不过虽然W增大会增加反相器的驱动能力,但是同时也会增大反相器的输入电容,并且在L不变 ...

感谢大佬,我理解了第二段话,但是第一段还有些模糊,W增加的话反相器的延时也会增大,漏极电阻也会增大,这样频率也会发生变化。您在第一段话里面说了既增大了驱动能力,又增大了输入电容,那是什么因素使整体频率几乎不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会有少许变化,不过虽然W增大会增加反相器的驱动能力,但是同时也会增大反相器的输入电容,并且在L不变 ...

明白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