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CircuitNet数据集的使用

楼主(2024-05-22):
在和同门的讨论下,终于下载成功了。有使用这个数据集的友友们可以一起讨论,我的研究方向是自动布局布线

网友(2024-10-23):
想请问一下,这个数据集的def文件是否有误呢?明明design内的ROW间距为2100 unit为2000,即每行row之间应该间隔为1.05um。
但为什么在COMPONENT内有关SOURCE TIMING的行,其y轴的间距的最小公约数为1400,即0.7um。而非SOURCE TIMING的行,其y轴的间距的最小公约数为1400,即1.05um。

这是数据错误吗还是我的思考方式有问题呢。。

网友(2025-04-08):
我在做irdrop预测的,但是数据集一直说找不到,明明路径都对,是咋回事呢?有人交流一下吗。qq:1962003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