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em的dynamic analysis,跑aplmmx -n为什么会检索不到fsdb文件

楼主(2024-05-22):
最近在尝试跑totem的dynamic analysis,在跑完aplmmx -s之后,aplmmx -n 显示需要fsdb文件,使用第三方仿真软件XA跑出了一个fsdb文件,但是在跑aplmmx -n的过程中报了错,显示 ERROR(MMX -314):Failed to parse simulation output file  .........fsdb,后续在ug上面发现要用-s 跑出的aplmmx文件去跑fsdb,我已经将config里面的simulation改成了XA模式,出了一个aplmmx并include进了XA的仿真sp文件里面,但依旧报了上述错,请各位大佬解惑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一种可能是fsdb太大,另一种可能是fsdb版本太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是fsdb太大,另一种可能是fsdb版本太新

大佬我原先设置了25u,fsdb跑出来70个g,然后用于测试设置2n,跑出来大概270个M,报一样的错,请问这fsdb版本太新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是fsdb太大,另一种可能是fsdb版本太新

我目前给XA换成了18年最老的那一版,结果跑出来的还是报相同的错误,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报错嘛(不支持XA???)

网友(2024-09-02):
可能是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