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失调消除电路的带宽

楼主(2024-05-22):
有没有大佬知道,因为有两个差动对,上图的GBW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电路在工作在失调消除时,左边的差分对部分可以看作一个电流源,分析时将它当作负载。
这种情况下,右边的差分对和左边的负载构成一个差分输入、差分输出的折叠cascode放大器,并且放大器连接成单位增益反馈。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两点:
1、既然是负反馈,必然考虑稳定性,需要确保这个放大器在单位增益反馈下稳定。这一步可以通过分析半边电路来调整。
2、在保证稳定性的前提下,需要一定的带宽,这个带宽应当能够使得放大器处于“失调消除”的工作状态的时间内能够建立到期望的电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在工作在失调消除时,左边的差分对部分可以看作一个电流源,分析时将它当作负载。
这种情况下,右 ...

感谢大佬回答,所以这个电路的带宽就是Gm2/C1吧。但是阶跃信号VCM是接在输入对管M1和M2的,是否会对闭环响应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答,所以这个电路的带宽就是Gm2/C1吧。但是阶跃信号VCM是接在输入对管M1和M2的,是否会对闭环 ...

将左侧作为的阶跃作为输入时,应当将右侧的输入对作为负载,并且负载端连接成类似二极管连接的MOS。这时从输入到输出端是开环的状态,不存在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左侧作为的阶跃作为输入时,应当将右侧的输入对作为负载,并且负载端连接成类似二极管连接的MOS。这时 ...

受教了,所以设计个电路只需设计带宽Gm2/C1以满足建立时间的要求,然后Gm1根据拉扎维的说法只需Gm2=0.1Gm1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所以设计个电路只需设计带宽Gm2/C1以满足建立时间的要求,然后Gm1根据拉扎维的说法只需Gm2=0.1Gm1 ...

我不清楚电路具体应用场景,因此不能判断Gm2与Gm1的关系这种具体的问题,这其实和很多因素有关例如失调电压的具体范围等等,我仅能从电路角度给出我认为的分析方法供你参考。

网友B:
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的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嘛?谢谢

这是在拉扎维书里的,非线性与不匹配那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