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是否有默认仿真时间?

楼主(2024-05-22):
正在学习uvm白皮书,跑了书上一个例子,想问下vcs在仿真的时候有没有默认仿真时间?我运行的这个top_tb.sv里没有$finish(),makefile在运行vcs和verdi时也没有和时间相关的参数,但是运行的时候会自动停止且由于dut很简单,仿真时间很短会自动结束。我应该如何查看这个时间?

网友A:
DUT是静态的,应该和里面的东西关系不大。你的top_tb里面还有啥?外部激励怎么给的?是不是所有进程执行完了就结束了?

楼主:
UVM白皮书

引用 网友A:
DUT是静态的,应该和里面的东西关系不大。你的top_tb里面还有啥?外部激励怎么给的?是不是所有进程执行完 ...

我是看了白皮书7.3.5的例子,发现里面bus_driver的run_phase;my_driver的main_phase;my_model的main_phase都有while(1),但是没有看到drop_objection,所以猜是不是有默认仿真时间结束了这些phase
我最近看到网上有提到在sequence里控制objection,这会控制driver里的phase吗?

以下是my_model的代码

class my_model extends uvm_component;

   uvm_blocking_get_port #(my_transaction)  port;
   uvm_analysis_port #(my_transaction)  ap;

   reg_model p_rm;
   extern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exter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invert_tr(my_transaction tr);

   `uvm_component_utils(my_model)
endclass

function my_model::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model::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port = new("port", this);
   ap = new("ap", this);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my_model::invert_tr(my_transaction tr);
    tr.dmac = tr.dmac ^ 48'hFFFF_FFFF_FFFF;
    tr.smac = tr.smac ^ 48'hFFFF_FFFF_FFFF;
    tr.ether_type = tr.ether_type ^ 16'hFFFF;
    tr.crc = tr.crc ^ 32'hFFFF_FFFF;
    for(int i = 0; i < tr.pload.size; i++)
      tr.pload = tr.pload ^ 8'hFF;
endfunction

task my_model::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my_transaction tr;
   my_transaction new_tr;
   uvm_status_e status;
   uvm_reg_data_t value;
   super.main_phase(phase);
   p_rm.invert.read(status, value, UVM_FRONTDOOR);
   while(1) begin
      port.get(tr);
      new_tr = new("new_tr");
      new_tr.copy(tr);
      //`uvm_info("my_model", "get one transaction, copy and print it:", UVM_LOW)
      //new_tr.print();
      if(value)
         invert_tr(new_tr);
      ap.write(new_tr);
   end
endtask

网友:
起码从这里看,不是my_model结束的,你可能还要看看别的代码。在sequence里面使用objection是可行的。有可能你说的案例里面就是在sequence里面结束的仿真。都看一看,找到可疑的地方在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