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n pluse width

楼主(2024-05-22):
请教下 clock 路径报有min  pluse width 的错误,我已经用了lvt的inv来做tree了,x6到x32的都用了。 i    c  c  2中report_min_pluse_width -all_violators,没有错误。

但是pt中报有这个错?怎么怎么去fix呢? 是不是手动去size up这个 clock inv。谢谢

网友A:
怎么fix取决于违例的原因:report_min_pulse_width -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fix取决于违例的原因:report_min_pulse_width -path_type full_clock_expanded

谢谢回复,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 smic40 工艺, clock transition放了0.2ns , 全部用专用clock inv ,x6到x32来做tree。

不知道怎么deubg以及修复。麻烦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错误。 smic40 工艺, clock transition放了0.2ns , 全部用专用clock inv  ...

麻烦用上面这条命令报一下,贴一下违例的路径

网友B:
clock频率是多少,如果太快可能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ck频率是多少,如果太快可能是不行了

clock 频率是2.5ns ,要跑400多M .

网友:
引用 楼主:
clock 频率是2.5ns ,要跑400多M .

这个工艺跑这个频率比较勉强了

网友B:
使用大的驱动cell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大的驱动cell会有改善

谢谢大神指点,确实是比较勉强 。

网友C:
可以 1 inv + n buf + 1 inv + n buffer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1 inv + n buf + 1 inv + n buffer 试试看

我全部用的inv , 是不是将clock path上cell替换成ck的cell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全部用的inv , 是不是将clock path上cell替换成ck的cell 就可以了?

是的

网友:
1. 用PT看一下综合后的结果,是否能过;
2. 看一下PT & ICC报的为啥不一样,是否在uncertainty,min_pulse_width value上是不一致的。
3. 解这个东西,捋顺clock path上的Cell、Transistion是一部分,另外不同类型的DFF(Vt/Size/Type)也会对min_pulse_width&min_period有不同的要求,这个部分也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