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23打开报错

楼主(2024-05-22):
配置好了mentor的lic 2023以前的版本打开都正常,但是打开2023的calibre的时候会提示这个,麻烦大佬帮忙看下应该如何处理。

//  WARNING: The last new release to support non-AVX2 hardware is 2024.2
//  WARNING: The AVX2 instruction set was introduced with CPUs in 2013
//  WARNING: The last new release to support the 'aoi' MGC_HOME tree is 2024.2
//
//  WARNING: As of 2024.3, you must run one of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s:
//    The 'aoj' MGC_HOME software tree with RHEL 7 or SLES 12
//    The 'aok' MGC_HOME software tree with RHEL 8
//    The 'soa' MGC_HOME software tree with SLES 15
//
//    The 'aom' MGC_HOME software tree is expected to be supported with
//    RHEL 9 in the latter part of 2024
//
//  To disable this discontinuation warning, please set this environment variable:
//    setenv CALIBRE_DISABLE_DISCONTINUATION_WARNING 1
//
//
//  WARNING: The last new release to support non-AVX2 hardware is 2024.2
//  WARNING: The AVX2 instruction set was introduced with CPUs in 2013
//  WARNING: The last new release to support the 'aoi' MGC_HOME tree is 2024.2
//
//  WARNING: As of 2024.3, you must run one of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s:
//    The 'aoj' MGC_HOME software tree with RHEL 7 or SLES 12
//    The 'aok' MGC_HOME software tree with RHEL 8
//    The 'soa' MGC_HOME software tree with SLES 15
//
//    The 'aom' MGC_HOME software tree is expected to be supported with
//    RHEL 9 in the latter part of 2024
//
//  To disable this discontinuation warning, please set this environment variable:
//    setenv CALIBRE_DISABLE_DISCONTINUATION_WARNING 1
//
//
//  Calibre v2023.4_39.23    Mon Dec 4 16:28:10 PST 2023
//  Calibre Utility Library   v0-10_13-2017-1    Thu Sep 28 01:15:53 PDT 2023
//  Litho Libraries v2023.4_39.23  Mon Dec 4 16:28:10 PST 2023

网友A:
setenv CALIBRE_DISABLE_DISCONTINUATION_WARNING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nv CALIBRE_DISABLE_DISCONTINUATION_WARNING 1

是把这个加入环境变量么? 我貌似试过了。

网友A:
Yes, that's what the warning message says.

// To disable this discontinuation warning, please set this environment variable:
// setenv CALIBRE_DISABLE_DISCONTINUATION_WARNING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that's what the warning message says.

// To disable this discontinuation warning, please set t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同样的tessent2023打开的时候提示的是lic工具版本太低,貌似需要更换lic工具版本,但是新的我不知道从哪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