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对电容的驱动能力和什么指标有关?

楼主(2024-05-22):
已就这一问题另外发布一悬赏贴,麻烦版主看到后删除本帖

网友:
我从一个角度给你一些建议。
直接从给出的电路进行思考,那么势必要让左边的放大器有一个更大gm从而能够获得更短的建立时间。这一一般会让放大器的相位裕度恶化。你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我认为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并非不能实现。
另一个想法是既然希望实现VREF/2,那么何不将图中连接放大器的这个电容一分为二,一部分连接gnd,一部分连接vref,如果这里的gnd和vref恰好是地和电源电压,那么只需要用NMOS和PMOS就能实现,并且它的阻值就是MOS管的导通电阻,它更容易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