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对电容的驱动能力和什么指标有关?

楼主(2024-05-22):
电路如图,是SAR ADC的采样保持电路,采用下极板采样,运放接成跟随,在ADC采样和转换时给电容阵列充电,现在想要提高充放电时DAC输出稳定的速度
小弟的第一反应是提高OPA的摆率,因为是class AB的输出,所以主要提升了第一级的摆率。提升摆率后仿真发现,开关刚导通,刚开始给电容充电时,提高摆率确实能让充电速度变快,但是在buffer输出电压接近1/2参考电压后,输出电压的波动也变大了(此时相位裕度也有60左右),导致输出电压最终达到稳定的时间没有明显变化。后面还尝试了调整采样电容大小和开关导通电阻,给电容充电速度快了,但是OPA输出电压的稳定时间都没有明显提升
请问应该怎么优化OPA的什么指标来加快输出电压达到稳定的时间?

网友A:
同问帮顶。个人觉得和带宽有关系。

借楼请教一下楼主,您之前发帖的5M的SAR,reference是用什么电路实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帮顶。个人觉得和带宽有关系。

借楼请教一下楼主,您之前发帖的5M的SAR,reference是用什么电路实现的 ...

芯片外直接供或者LDO提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外直接供或者LDO提供吧

LDO的话是要挂大电容稳压的吗?不然瞬态要求好像有点高。

网友:
小信号看对应频带的输出阻抗,以及环路稳定性(比如书上写的,简单2极点运放最速建立,是PM=73°),大信号看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