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noise仿真中noiseseed该怎么取值呢,有什么依据嘛

楼主(2024-05-22):
最近仿真trannoise发现不同的noiseseed会得到不同的噪声值,且相差较大,该取哪个值作为标准值呢

网友A:
seed是随机数啦,可以随意取。只要每次取的seed值一致,反复运行同样的仿真就应该给出相同的结果,seed的目的就是让你的仿真具有可重复性。至于你说的不同的seed会造成相差很大的噪声功率分布,那肯定是电路本身有问题,双稳态之类的,或者DC直流工作点根本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ed是随机数啦,可以随意取。只要每次取的seed值一致,反复运行同样的仿真就应该给出相同的结果,seed的目 ...

好的谢谢您,我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