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matlab仿真 为什么加冗余后 添加电容mismatch 差分结构出现了2次谐波呢

楼主(2024-05-22):
求助,各位大佬,在matlab对一个12 bit sar adc进行建模,如果采用2进制的cdac,然后加上电容误差,进行fft分析,只有3次谐波,没有2次谐波,符合差分结构消除偶次谐波的理论;然而当我给他加上2bit冗余后,同样的情况下出现了2次谐波,究竟是因为什么?

楼主:
是因为非二进制的电容阵列在决策时因为不对称会引入二次谐波吗?还是我的建模出错了?但是当使用mcs开关方式时就不会有二次谐波,而使用传统的开关切换就会出现二次谐波(非二进制电容阵列)非常疑惑。10bit sar adc  12个cycle 2个cycle冗余 [447,251,142,80,45,25,14,8,5,3,2,1]。问题已经困扰多日了,求大佬解惑